妖机华硕K42JC 显卡驱动 感叹号

楼主(2014-05-14):
如图
显卡驱动黄色感叹号  BIOS 刷过N个  显卡换两个   系统目前各版本 含WIN8 试过 显卡驱动曾过新下驱动硬件ID 当时装上 重启还是感叹号

补充内容 (2014-5-15 15:11):
客户不等了 放弃  为了搞明白  加班到晚上10点  最终无果  不服呀 死不瞑目  泪奔

网友:
系统目前各版本 含WIN8 都试过  改过nvac.inf ID  硬件ID   重启还是感叹号

网友:
显卡先加焊一下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 BIOS!

网友:
本人的认为还是BIOS问题,3楼的认真的看看楼主说的话,“显卡换过2个”

网友:
K42JC bios 要看内存槽上的贴纸型号

网友:
°つ┈━═☆川 -2 严禁灌水
JINWUDONG -5 严禁灌水
8235687 -10 严禁灌水
四眼佬 -5 严禁灌水

网友:
是不是用独立显卡就黑屏 集成的就可以  驱动问题  你去华硕官方去打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一台联想的 e425   怎么装显卡驱动都是感叹号  和楼主一样 换过显卡  刷过BIOS就是不行 唉   最后客户等不及  拿走了  郁闷啊

网友:
我怀疑是显卡驱动安装方法有问题。

网友:
这种一搬都是显卡少电也有可能少、信号

网友:
还是硬件ID没改好  仔细点看看

网友:
加焊  或重新做下显卡BGA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否换过CPU一试?

网友:
我上次也被这机器坑了一次!安装好独立显卡驱动后黑屏,逼着我在安全模式下卸载了独立显卡驱动,之后开机正常了!坑啊!

网友:
又待着了,不扣分都把持不住了

网友:
这个是 BIOS的问题,我在论坛上下了好几个BIOS试过。

网友:
你今天很倒霉,我碰到你三次灌水,你说扣分呢,还是扣分呢?

网友:
以前碰到过,但都没有修好,只用集显

网友:
建议装那种不带任何驱动的系统,装好系统之后再去官网下载集显和独显的驱动,因为有时候集显驱动也会影响的,还有就是装好系统之后一定要先装好集显驱动重启一次之后再装独显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