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一19寸显示器,白屏,过一分钟会显示淡淡的彩色条

楼主(2014-05-14):
这个显示器收回来的,LED驱动板烧了。换了一个正常,后来一直放着,过了差不多1个多月,有人要买,那出来试机就是这个样子了,插电刚开始是全白的,过差不多一分钟慢慢的屏会开始显示淡淡的彩色竖条,颜色慢慢的会深一点,没有画面显示,屏是京东方的,HT185WX1-300,电压全部测试正常,停说这个屏的VGH电压到TAB板容易断线,也量了,没断,电压已经到TAB板上了,主控跟升压IC都换新的,还是一样,不知道什么问题,郁闷
PS:顺便说下,驱动板,高压板电源全部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额 情况不妙,看样子是屏挂了吧!你换其他显示器把屏试试

网友A:
换过驱动板,肯定是屏的问题了,但是屏哪里的问题呢,没摔没碰的,一直放那里修好,还试了几天机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驱动板,肯定是屏的问题了,但是屏哪里的问题呢,没摔没碰的,一直放那里修好,还试了几天机的,没问题

额,这就不知道了。可能之前环境不好潮湿什么的 放一段时间不通电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知道这是屏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是那部分的问题,现在是全绿色,有点竖条,会是码片的问题吗,这个码片是416RP没找到这个资料,不知道这么写这个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