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拆下的时候是打表是1

楼主(2014-05-14):
等我按上去的时候在测,显示却不是1,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有别的原件在呀楼主。

网友A:
基础知识都不解?你用的是电阻档吧?在线有并联电路的电阻,单独测电容隔直流,所以是无穷大

网友:
这是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础知识都不解?你用的是电阻档吧?在线有并联电路的电阻,单独测电容隔直流,所以是无穷大

明白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