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425独显 AMD,故障为开机有背光无显示或黑屏还有可能是显示正常偶尔花屏

楼主(2014-05-14):
  论坛也没找到类似问题以及图纸,接到机器就发现很不稳定有时能正常点亮,出现花屏,有背光无显示以及黑屏能进系统外接都正常。
  按照以往经验先拆屏重新插拔屏线更换屏后无果,由于此机不稳定故障时好时坏不好判断,拆机轻微加焊显卡效果不明显。当天有点晚了就没修了机器开在那里点着,下班前关机。第二天早上接着去修发现怎么点也点不亮了外接是正常的,这下也好判断问题了。量了一下屏供电发现有几组1.2V没有屏线也没断,这时候就想着来论坛找图纸了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到AMD的图子,无奈只好跟下线路看没电的通往哪里了。跟了一会发现到屏线接口引脚通往背面有一颗芯片型号是NX3310,应该没记错。想到之前问题是不稳定芯片应该不会坏就加焊了下芯片,到此试机一整天也没再出现故障、第一次发维修贴居然一张图都没

补充内容 (2014-5-15 19:48):
好吧!本人是维修店里学习出来的,没有什么过硬的理论以及电路知识,完全是日积月累的一些经验,发这个帖是想说遇到以上问题加焊显卡或北桥没解决的可以查一下我说的这个芯片。我修的这台经过2天测试都正常

网友A:
我这前好发过 这个问题的贴     我也遇到过  上来就给人家换了个显卡 黑胶的特别不好弄   换好还是不了  后来就换个你说的哪个芯片才亮的

网友B:
哇哦,很宝贵的经验,下次有机会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注意了,这个芯片是主板上面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前好发过 这个问题的贴     我也遇到过  上来就给人家换了个显卡 黑胶的特别不好弄   换好还是不了  后 ...

哦,我第一次遇到,大概是最近论坛不好搜索的原因吧!我没找到类似故障图纸也没找到。而且电路和图纸也都不是太懂,都是靠积累一些维修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哇哦,很宝贵的经验,下次有机会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注意了,这个芯片是主板上面的吧。

就在主板上屏线插口的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在主板上屏线插口的背面

哥们知道这芯片是干嘛的吗,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知道这芯片是干嘛的吗,主供电?

是的,我量到缺少供电的都是从芯片出来的

网友:
原来是虚焊呀!

网友:
这个可以说是个通病了,看来也不止你一个人碰到了!

网友:
还是没有看明白,芯片是什么作用

网友:
1.2v不是供电

网友D:
没太看懂哦 不过这现象集成的就是北桥 独立的就是显卡 干显卡是没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太看懂哦 不过这现象集成的就是北桥 独立的就是显卡 干显卡是没错的

没看上面有兄弟显卡换了故障都还一样嘛

网友:
不明白!楼主笔记本怎样跑线的??

网友:
应该是可控电阻的问题吧。

网友:
有挺多坏屏芯片的呢

网友E:
刚接到一台,不触发的,正在研究中a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接到一台,不触发的,正在研究中a

不触发应该是BIOS 或者通病待机芯片D95280 还有点小贵

网友:
收藏一下,以后遇到可以参考下

网友F:
这芯片长啥摸样?几条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芯片长啥摸样?几条腿的?

好久了,有点忘了。不少于20只吧

网友G:
对于灌黑胶的,不能轻易搞显卡 ,最后还是修好了 证明楼主还是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于灌黑胶的,不能轻易搞显卡 ,最后还是修好了 证明楼主还是技术不错

这块主板看起来还很新,散热效果也错。而且还没修到显卡导致这么不稳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