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4):
各位师傅 CPU供电不稳定 开机能跑马不定时掉电, 主板有时候会发出吱吱的声音 是什么坏了
不定时掉电

网友:
主板声音有可能是电感!先查供电!

网友:
电感虚焊 MOS管不良,电源芯片,CPU座都有可能!

网友:
如果我来处理的话,肯定会换CPU的上管

网友:
应该是场效应管不良的几率比较多,当然也有可能是1117稳压器或者是电源管理芯片不良,先查查内存、桥、总线、CPU几处供电的场管是否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