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ASUS P5QL SE关于USB问题开机15秒关机故障

楼主(2014-05-14):
今天遇到一块ASUS P5QL SE开机15秒关机,提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Seconds”

这是USB检测信号出错,USB_OC#出错。本来以为改一下调帽就行了,在主板上找了一遍也没有找到,在网上看到USB_OC#这个信号。找到南桥边上产生这个信号的排组换掉就好了,这个板子是一个是822   一个是472排阻
在主板上就是这两个排组 换掉以后主板就可以正常进系统,测试几分钟也没有问题,这个故障,给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解决这样的故障有一个思路USB_OC#这个信号可能是检测USB供电反馈到南桥里面的,如果遇到这个问题排组换了就OK了如有错误请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A:
问一下楼主那个排阻拆下来以后测量了吗,阻值有明显的变化吗,谢谢。

网友:
高手哇!经验之谈!

网友:
能找到图纸就好,找不到图纸的你就没辙,只能挨个换南桥边上的排阻822或者472 上次碰到M5A78的一块具体型号忘了找不到图纸所以只能作罢,后面知道一种方法不用图纸也可以的,也能找到是哪一组上拉排阻,用蜂鸣档,一只表笔在USB保险,一只去找南桥边上的822就能找到了,取掉也可以,

网友(2014-07-19):
越干越聪明了!劳动创造了人类,一点儿不假。

网友(2014-05-14):
哈哈  下班前几分钟 一客户 那跟你那个一样的主板 说  开起来 十几秒中就关机了   明天看看这两个排阻 是不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那个排阻拆下来以后测量了吗,阻值有明显的变化吗,谢谢。

这个没有测,本来加焊一下就好了,但是过了一会还是这个样了,直接换掉就OK了

网友:
这个华硕  老是出这个问题    上次我也遇到了一块   毛病一样的

网友:
华硕822排阻就是一个通病了。cpu风扇针口旁边的也老爱坏

网友B: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很多 时候华硕的主板南桥或IO周围的822容易出问题,找不到点位只有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很多 时候华硕的主板南桥或IO周围的822容易出问题,找不到点位只有测了

找不到图纸和点位图的话,这种故障是不好修的,还好这个主板论坛里面有点位图

网友:
华硕有图纸就好办,没图纸就是经验了!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你就纯表情灌水

网友:
排阻一般是怎么损坏的,脱焊还是变质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经常碰到的 经验收起来

网友:
就是这个信号搞的鬼。

网友(2014-06-13):
华硕通病啊,我都是直接拆掉822

网友:
看见华硕的板子就是心里烦呀?很多有没有图纸,他那排阻老是有问题哦

网友:
这种华硕USB过流现象,还真经常出现在822和472排阻,不过也有可能出现在六角芯片附近的小元件

网友(2014-07-19):
这个问题应该是经常碰到的 经验收起来

网友:
目前也我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还是谢谢大家能够把这些问题分享出来 ,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