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这种状况 你们见过吗..哈哈

楼主(2014-05-14):
一DELL笔记本 win 8系统客户要装win 7系统  进PE系统能认到硬盘进BIos却认不到
这事怎么回事
win 8改win 7 bios也改了
就是认不到硬盘  只有PE系统能认到银盘
各位大神可有妙招

网友A:
莫非是我前些天遇到过的WIN8改装WIN7遇到的情况?楼主是不是在PE里灌好系统按回车后检测不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莫非是我前些天遇到过的WIN8改装WIN7遇到的情况?楼主是不是在PE里灌好系统按回车后检测不到硬盘?

是啊
和你说的一样

网友A:
好吧!之前我也上论坛发帖解决的,最后有一个坛友手把手教搞好的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1071-1-1.html这个帖子你去看看吧,里面有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1071-1-1.html这个帖子你去看看吧,里面有图的

谢谢 加好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1071-1-1.html这个帖子你去看看吧,里面有图的

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之前我也上论坛发帖解决的,最后有一个坛友手把手教搞好的

网友:
嗯,我系统装的少。尤其是这些新机型

网友:
好像是硬盘分区模式设置不一样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