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G31MEL无CPU供电

楼主(2014-05-14):
ms-g31mel无CPU电压,内存,北桥,南桥电压都有,就是CPU电压不出来,芯片是RT8802A和BD-CE,
1脚1.1V,12脚0.45V,31脚无电压,求破,求助

补充内容 (2014-5-16 14:03):
31脚链接一个2R2的电阻,电阻的另一端有5V,到了芯片那里5V就没了,应该是芯片短路导致的

补充内容 (2014-5-16 14:08):
不是芯片短路,是31脚还有另外链接的一个对地电容坏了,导致电压为0,换了电容之后,5V出来了,不过还是没CPU供电

补充内容 (2014-5-16 14:14):
现在就剩12脚电压不正常了,看电路图,12V是连接2个贴片电阻,12V是有,但是过了12V就剩0.45V了,贴片电阻也更换过,还是一样

补充内容 (2014-5-16 14:18):
拆掉芯片后,0.45V变成1.2V,正常了,看来还是芯片坏

补充内容 (2014-5-16 14:27):
换了芯片后,供电正常,正常跑马

网友:
这种芯片好查些吧,首先就是芯片的供电,再次是EN,满足这些条件后如果场管还没有工作,那么你可以测下场管的G极瞬间电压,最好用示波器测。没波把场管都换了吧,场管没问题,换芯片吧

网友:
31脚是主供电,芯片的供电都没有,当然不工作了。

网友:
你们都比较专业,我一般CPU没供电,先看场管有没有坏,没坏就直接换供电芯片了,对于芯片脚位功能还真不太了解

网友:
无CPU供电与滤波电容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少5V了
供电

网友(2014-06-14):
CPU供电一般换芯片可以好

网友:
这图画得一目了然。。。

网友(2014-07-16):
我手头上就有一块这样的板子,供电和EN 都是正常的。VID量了一下感觉也是对的。芯片也换了还是没有CPU电压。

网友:
灰常纳闷,芯片和场管都换了,上管G级还是没电压

网友:
没CPU供电就查芯片的工作条件,还要查数据手册哦

网友:
没有走弯路,就这莫干

网友:
楼主能发个电路图吗

网友:
对Cpu的供电脚不是 太熟悉

fzxishuai -4 灌水,无意义回复

网友:
这是在自问自答啊,呵呵

网友:
我见到PWM电路就头大!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