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ell 17“ 液晶显示器 (明基电源板)黑屏

楼主(2014-05-14):
换过一次C5707 高压震荡管,用了不多长时间发生突然黑屏现象,后来就绿灯闪,打开测量又是换上的一个C5707击穿了,查资料据说是明基的通病,难道还要换上C5707管子吗? 怎么能根治此通病?

网友:
这机器是不是有一个五脚的芯片啊?top246yn??是吗?这个一个集成开关,控制,启动、输出的复合集成管子,你先看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它坏了

网友:
没有,有个16脚的片子,不是你说的原因

网友:
你换了这两个三极管,最好都要加焊高压包等,不加焊的话  用不久又会烧掉的。

网友:
一般是高压包和5707之间电容开焊,都焊一遍,再坏就换灯管就好了

网友:
以前也修过这种板子,都没弄好  都是换的高压板

网友:
5707   和中间的电容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