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1920NW花屏

楼主(2014-05-14):
三星E1920nw花屏,开机屏只有五分之一正常,剩下的花屏。请问这是屏坏了吗?还能修吗?

网友A:
先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程序试试

怎么刷?求教程

网友:
可以用编程器刷写MCU程序

网友:
可以用编程器刷写MCU程序,论坛上有MCU程序下载

网友:
不刷程序先也可以,先点屏,确定故障位置,点屏还是花的话修逻辑板或者是屏坏,如果点屏出来不花屏的话 检查驱动等.........................

网友:
我看屏的问题最大

网友:
我想也不用点了,屏可能挂了

网友:
拿个通用驱动版试下    新手发言

网友:
重新插拔驅動版上到面板的線材,若不會好
大概是面板掛了

网友:
f=发个图看看

网友:
故障现象讲不太明还是发几张图让别人分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