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14的OPS#是波形还是电压

楼主(2014-05-14):
示波器量正常的RT9214的OPS#应该是波形的,可现在却是1.5V的一条直线,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
重点是你的机器是什么现象或故障  单发一个波形不好给你分析

网友:
7脚吧,电阻另一端是波形,7脚这边倒没测过是不是波形,不过有1.5V也可以了。说明芯片没被其他地方关闭~

网友:
OPS#应该是电压,不是上下管和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