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4):
昂达9800GT显卡冷机开机要重启才能启动,热机开机一切正常,跑3DMARK也正常,每天第一次开机点不亮,重启就行了,可以肯定是显卡问题,主板换过几块都一样,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金手指上的电容有漏电情况 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

网友:
查一下显卡A11脚上面的门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还是很怀疑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