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示波器,修显卡真难。

楼主(2014-05-14):
请教高人一个问题,act08门电路只有行场信号通过时3.6.8.11脚才有直流电压??现在有个奇怪的现像,在开机和关机的时侯有电压,几秒钟后就只有14脚有电压。屏不亮。头搞大了。恳请高手给个解答。谢谢了。

网友:
显卡就几个问题 供电 主芯片 显存 BIOS资料 通常来讲是BIOS的问题搞定几率不大 除非有同型号的板子

网友:
补充:这卡【翔生9600gt]上手修时只有一点小花,在有错位的显存处发现掉件,补上后上机就这样了、

网友:
我修显卡重来不用示波器d而且我也不会用示波器,我那示波器放着,都有一大层灰了,都没理过,一般就跟楼上说的差不多吧,不过我修之前都会用带灯检测仪看一下是不是虚焊,没虚焊的话,再用表检测有没有供电短路,然后再通电看情况,花屏就先BGA搞一搞,没显就看一下GPU供电到不到位,再刷下BIOS。。。。。显存坏的话,就不怎么搞了。。。。。

网友:
有示波器也难,示波器也不贵了,就千来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