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4-05-14):
正在学看电路图    请问图中的 DY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点评):
R1和R2直接分压

网友(点评):
dy 表示不安装。

网友:
没有安装。。。。

网友:
可以拆掉不要了。

网友:
不要太专牛角尖

网友A:
分压自导通
可以受控于AC_OFF
不过没有安装这个控制电路的元件。

网友:
我也不懂,需要大师指导

网友:
我一般都以实际电路为准,以实际电路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压自导通
可以受控于AC_OFF
不过没有安装这个控制电路的元件。

谢 谢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