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主板故障

楼主(2014-05-14):
首先上一块主板SOYO  SY-AMN6SI-RL(手中无图纸

拿到主板首先目测:发现电源管理芯片被干掉!由于没图纸和同类型的板,就不知道芯片的型号,太坑爹了!
这是谁干的?

接下来:按照徐总说的先对主板打值,结果没有对地短路,于是就插上电源和诊断卡,发现待机灯已亮,证明待机电压OK,短接开关针,尽然不触发,然后就按照不触发维修故障,由于是NV芯片组,只需要查三个条件和四个信号,但是RTC电路也要正常才行,于是拿起手中的工具开干,经过一番拼命的挣扎后发现PWRGD_SB测量点(W83627DHG的75脚)电压为低电平,顺着PWRGD_SB测量点跑线,发现与IO附近的电阻相连,测电阻的另一端电压3.3V,问题出来了,到底是IO坏了拉低的,还是电阻开路导致的,按照维修经验电阻开路可能性小,莫非是IO坏了,也不敢确定,挠挠头想了想,有办法判断了,拿起手术刀对IO做一个小小的手术,将其75脚翘起,再次测量,发现还是低电平,由此可判定电阻开路,考验我烙铁的时候到了,一阵轻烟过后搞定!上电测量为3.3V正常。再次触发,没反应!有点失落,我在想:“三个触发条件和四个信号都满足,为什么还是不触发呢?”根据徐总所讲的应该不可能呀,想不出故障在哪里的情况下我就仔细观察了一下IO的周围以及背面,终于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上一蛛丝马迹给大家看看
原来是给别人动了手脚!

看到此情况,又到了考验我补线的时候了,用手术刀刮开断线两端的涂层,找一点细铜丝将两端焊接好,再跑线找到连接的相关元件,结果发现是一条连接到IO的信号线PSIN#  再次上电触发,奇迹出现了!触发电路OK。接下来就是主板各个设备的供电检查,不用测量就知道无CPU供电,按照NV芯片组的供电顺序: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经查内存供电、桥供电正常,CPU供电挂了,坑爹的时候也就到了,想尽一切办法到处找图纸,最后还是木有找到这块主板的图纸,因此也不知道电源管理芯片和驱动芯片的型号和工作原理,维修也因此。。。。。。

请问哪位大神有SOYO  SY-AMN6SI-RL的图纸?求助!

网友A:
谈定,多大的事,在复杂都见过了。

网友:
大神 请允许我膜拜你

网友B:
这个真需要膜拜了,勇气可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谈定,多大的事,在复杂都见过了。

我是刚来的!遇到这样的情况,怎能淡定?蛋痛还差不多!

网友:
谢谢!请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需要膜拜了,勇气可嘉啊

呵呵!你太过于谦虚了!相类似的情况应该经常碰到吧!

网友(2014-06-25):
没有图纸就不能找件了?有一种方法就是度娘,rt8802a + bd-9e 还来也是没有得到徐班的真传。

网友:
学了就用上了,不错,加油,前途无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