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rt9248a 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14-05-14):
有个联想机器上的845主板坏了  刚开始学芯片级维修  虽然没有维修价值 但对我来说就当学习了

问题:插上12vcpu供电 开机就电源保护 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然后自动开机 再转一下就停了 或者有的时候干脆就不自动在开机了
拔掉12v 风扇正常转
cpu供电时rt9248a 加上3个驱动芯片构成  我拆了上下管后逐个测量  mos管正常   拆下mos管后 我开机测试 上管g极7.5v
下管g极4v   rt9248a 的pwm1--pwm3脚输出3.5v    我感觉不正常了  因为按道理上管g极电压应该低 下管g极 电压高
3个驱动芯片输出都一样  我感觉不可能一起坏吧  难道是rt9248有问题    pwm1--pwm3脚输出3.5v 正常吗  请大神分析下
多谢。

网友:
这种旧主板 把9248加三个分相芯片一起换掉就好了

网友:
这个情况 上管g极电压比下管g极电压高   是不正常的吧  是什么造成的 驱动芯片 还是主芯片  主芯片pwm引脚输出电压应该为多少   主供电芯片和驱动芯片是如何协同工作的   比如说主芯片要给cpu供电1.1v 是如何控制驱动芯片做到的   这个1.1v 是驱动芯片独立控制完成 还是主芯片发出一个电压1.1v 然后让驱动芯片控制mos管产生的

此图中  占空比 是驱动芯片提供的  还是pwm主芯片提供的   基准电压是如何产生的  比如说pwm主芯片接到cpu vid信号后 怎么变成基准电压

网友(2015-10-22):
845的板现在还在修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