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1T移动硬盘拆了四个电容、USB怎么还检测到盘??

楼主(2014-05-14):
参考这个帖子进行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30898-1-1.html
硬盘

网友:
用原来的USB数据线供电、XP还可以识别到硬盘型号、这正常吗??

网友:
取错电容了吧

网友:
盘原来是什么问题啊 为什么拆电容

网友:
电容只是滤波的作用哦

网友:
数据线的耦合电容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