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CPU12V插座无电压!

楼主(2014-05-14):
  如题12V插座无电压,对地阻值都为0.无法强行开机.拔掉12V插座可以强行开机,然后插上12V插座,插座有跳火.跟着CPU风扇也停止转动.是不是上下管被击穿,还是那里对地短接了.菜鸟请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
都休息了吗 给点思路

网友:
你这是CPU供电短路了,有种简单的方法测量场管有没有坏,一表笔接D极,另一表笔接G极,阻值特别低的就坏了,场管坏了芯片最好也换了

网友:
1.查12V滤波电容是否击穿
2.上下DOS有没有击穿

网友:
把CPU风扇和CPU拿下来再测量

网友:
应该是CPU边上的管子短路了吧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A:
你这个有点没思路了,你是做这个多久了,这个最简单的上电保护你都不明白啊!!!去论坛搜上电保护一堆一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有点没思路了,你是做这个多久了,这个最简单的上电保护你都不明白啊!!!去论坛搜上电保护一堆一堆 ...

是下管烧了.

网友B:
换好下管,可以开机了.但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好下管,可以开机了.但不跑码

不跑马,你接着查什么地方不对啊!!有什么地方不对你再提问

网友:
供电管短路了吧

网友:
你这样说的情况  应该有烧的痕迹吧  测CPU供电场管 看是哪个短路直接吹哪个

网友:
你这是有短路呀!

网友:
那你就按照怎么判断场管的好坏来判断哪个场管烧了

网友:
场馆没击穿。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坏

网友:
上下管击穿。。。。

网友:
是电源管理芯片坏

网友:
先看 MOS管子 穿了么一般是穿了 看D级和S级穿了么 还有就是芯片本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