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hp4411s机子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05-14):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hp4411s的机子过来除尘,中间省略100字,装好机子插上可调电源亮机,进系统半年进不去,不对啊,系统除尘前刚做的啊,不会这么慢吧,进个系统两分钟左右,奇怪了,没道理啊,关机,重插内存,重插硬盘,故障依旧,脑袋一片糊涂,这时师傅过来的,这不知道为什么,如何拆机重装,故障依旧,后来师傅灵机一动换个hp原装的电源,突然启动速度正常了,我郁闷很有这样的,进入系统,查看了一下各个硬件,无线网卡怎么开不了啊,又一个奇怪的问题,今天这么这么倒霉啊 ,除尘都能遇上这样的问题,还是头一次,没办法,拆机,重插网卡,开机还是不行,这是我到网上搜索了一下,好像有人说网卡与无线不能同时使用,我拔掉网线,再次打开无线,晕,可以了。
总结:hp经常遇到电源不能用的问题,两个两卡不能同时用这个还是第一次遇见。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hp的怪问题多了去了

网友:
楼主简直就是在瞎说,,,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HP还有有线跟无线不能同时用的怪问题!而且HP4411S此机我也有用过,,一切正常!

网友:
同意二楼  楼主还要多多努力啊

网友:
有线插上去看不见无线图标还差不多

网友:
什么情况,没遇到过!

网友:
启动慢的用原装就OK了,另一个问题没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觉好神奇

网友:
神迹呀,不是每天都能看见的,去买奖票吧!

网友:
我看着帖子也是第一次看见会这样的。不过我相信是会存在的。应该我修过一个DELL  N4030。居然不插原装电源不引导系统。用电池都能引导。搞得绕弯了。

网友:
    我觉得第一个现象应该是电源问题,hp有很多不用原装电源开不了机。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无线图标没出来而已,下次遇到可以先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认到无线网卡。

网友:
4411S修过不少 但是目前没碰到这种问题,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HP好多都要原装的

网友:
一般建议用原装的

网友:
这是维修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经常遇到,人为坏的不好修啊

网友:
一看是大口带针的遇到不开机之类的问题首先该想到找原装电源,兄弟还缺少经验啊
我以前遇到过开机CPU频率一直往下掉的HP机器,换原装电源就OK

网友:
接上网线无线图标是可以出来,但是显示无连接,搜索不到无线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