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540g 掉电..

楼主(2014-05-14):
我有一台 宏碁4540g的 开机 几分钟 掉电 不操作还能用久一点   一操作一会 就掉了...求解。。刚刚看了篇 帖子 也是宏碁掉电的     和待机芯片有关系吗?。。。散热 没问题的 清理过 cpu换过 不装外设也试过 操作几下一会就掉了。。 有建议 打桥的。。。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应该是哪里滤波不良吧最好用到示波器

网友B:
用示波器测测3 5V的波形。

网友:
建议搞内存吧。。。呵呵,新手来的LZ别介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测测3 5V的波形。

哦 谢谢 不过我们档口 没有示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哪里滤波不良吧最好用到示波器

哦 。。。。苦逼的 没有示波器

网友:
大电容问题

网友:
我觉得也是大电容有问题把

网友:
测各个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 。。。。苦逼的 没有示波器

3 5V的滤波电容先换了先。

网友:
哦哦  谢谢 楼上的各位  明天再去试试。,今天单主板 接外接让我无语了。。。居然能装完系统 还用了几十分钟 、。。没掉电然后关机 再开 又可以了。。。然后再接上上半部分。。。以为好了。。结果十几分钟后掉了。。。纠结中。。我那边的师傅 直接打显卡了。。我去。。明天再去 试试吧。。再不行就弄弄 大电容。。和3v5v  滤波电容..

网友:
这样的掉电一般要用示波器会比较准确

网友D:
Acer4540G的本本 是AMD的 CPU +Ati 芯片组 ,北桥是 0752001 ,在排除了 散热问题以外的话,八成是 北桥坏了 或者不良 ,以前修过这款机子,同样故障 ,拆下北桥发现下面内核部位 已经严重发黄棕色,更换OK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er4540G的本本 是AMD的 CPU +Ati 芯片组 ,北桥是 0752001 ,在排除了 散热问题以外的话,八成是 北桥坏 ...

恩恩 谢谢了 今天换过桥了。。。但是问题依旧   、、坑死了。。显卡也做过、。。版好像摔过变形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机子有大电容吗?有的话先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