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IX48-MA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4-05-14):
板子型号,目测没任何问题,内存打值    打值正常  。

在给桥打值 ,虽然有点低,但也属于正常的。在给CPU打值时,短路了。

然后经过检测,发现是DRMOS管短路了。 一次性全部拆掉。

然后在打值 。正常了。换掉全部的DRMOS管后。上电正常跑码了。C1是我没上内存。

                                                                       各位大神,感觉还可以的话,给点辛苦费把。

网友A:
这个有没有判断他哪一个坏了的方法了。。。不用浪费那么多啊。。

网友:
主板是修好了,但维修成本也不便宜吧! MS这个型号的管不便宜

网友B:
很简单啊,用12V去对比就知道那个管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啊,用12V去对比就知道那个管子坏了

DRMO怎么去测量来着?反正对地是短路,全部干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没有判断他哪一个坏了的方法了。。。不用浪费那么多啊。。

明天研究下,都是QFN,不好测量阿。

网友:
CPU供电管子短路直接表现的情况怎么会是无复位,,插诊断卡上显示什么状态,LED数显灯全灭吧,开机即灭吧

网友:
LZ的万用表不错哦

网友:
用12V去对比就知道那个管子坏,如何对比?

网友:
这种应该算作是CPU供电短路吧,,,。。。无复位要难修点,,,

网友:
大神!怎样用12V对比判断管子坏?????

网友:
这应该叫短路,不能叫不复位故障。

网友:
12V对比.想来想去.没明白怎么个对比法. 望能解释一下.

网友C:
这种MOS管我好像还没有见过呢。很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MOS管我好像还没有见过呢。很贵吧。

嗯嗯,淘宝很多,你可以搜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