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机945p没有桥供电,求大神分析下

楼主(2014-05-15):
天机945p   inter双桥   检查无短路,上电开机触发正常,复位灯常亮,老徐说的时序查内存供电,0V 是Lm358控制的,查正反向输入端发现5.6脚正常,2 3角无电压跑线发现 2角是由两个三极管组成的2级控制电路查第一个三极管B级0.7VCE导通了所以B级只有0.7V查第二个三极管B级
无电压,这就是罪魁祸首啊,应为这个三极管控制后一级三极管的B级电压这个三极管不导通后级三极管就会把358 2脚电压拉低,从这个三极管跑线发现CPU风扇电源接口边上少了一个电阻,不知道原阻值,只是控制3级管导通,所以找了个k级别电阻焊上,通电复位灯还是常亮,还是有问题啊查内存供电1.8V。查桥供电0.4V,看了下这桥供电是pwm电路,查RT9202工作条件1脚5V5脚5v7脚5V条件满足啊,怎么输出低呢查芯片外围原件没有异常换了自举升压电容还是不行,再换芯片没有9202 找了个9214换上自举只有0.7了,条件满足咋不输出呢,于是跑线打值,发现下管DS打值只有7,拆下测MOS管是好的,测焊盘上DS还是7,南桥挂了么,pci打值正常  USB打值正常
求思路啊,晕了???????????????????????????

网友:
实在没办法把管子,滤波电容全都换了试一下

网友:
不能替换这两个芯片。

自举升压电容坏的几率几乎等于0,不要第一时间考虑它。

阻值正常范围的。

换原来那电容上去,然后弄个9202上去。

网友:
什么品牌的945内存供电用358??很少运放控制的吧?

网友:
高手哇!楼主时序干的不错!

网友:
乱,9214不能代换9202。除了CPU供电不好修外其它的供电应该好修点,一个一个来吧。

网友:
LM358一般用在北桥供电多,老主板内存用W什么开头的多

网友:
额这个是杂牌主板   天机 945p9214是老师让换的9202实在是找不到

网友:
RT9214不能代RT9202.你可以找个ISL6520代换一下

网友A:
打下管DS不就是打桥的对地阻值么,跟打桥没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下管DS不就是打桥的对地阻值么,跟打桥没什么区别...

我把南桥拆了还是短,准备拆北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把南桥拆了还是短,准备拆北桥

5以下才算短哪,在这里干北桥,可能北桥不短都会被干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以下才算短哪,在这里干北桥,可能北桥不短都会被干短。。。

问过老师了我的表不准老师一侧对地才2我的是7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过老师了我的表不准老师一侧对地才2我的是7

我先把被抢哦拆了在量一下

网友:
呵呵,那你干吧,祝你好运,南桥不容易挂,在这里英伟达的我感觉干一个坏一个,熟悉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