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G 进水维修经验

楼主(2014-05-15):
时间:2014年5月14日
地点:广州岗顶
人物:叨叨三叔
小弟头一次发帖,高手勿喷。客户送一台宏基4738G,说是进水了不能开机。拆机发现待机芯片附近有腐蚀,开始洗刷刷  清理完毕后打各大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下一步就上电了 果然不出料没有待机电流。测量公共点19V正常,3V 5V没有产生。待机芯片是RT8206B  实测6脚VIN 0V 不正常。仔细一看原来是腐蚀断线了,飞线OK。测4脚ONLDO OV不正常,这个是芯片开启信号。看图:

  这个信号是VIN经过R135电阻和R134电阻分压得到的,测量R135一端19V另一端OV,导致这种情况有两原因,一种是待机芯片4脚ONLDO拉低的,一种是R135电阻损坏。打ONLDO对地阻值正常,锁定R135损坏造成的 更换同值电阻后3V5V出来了。接电源上电 电流跑到0.3掉电,这电流多数是3/5V后续没有产生。实测Q56 Q58的D级正常 S级0V,

继续追查

开机测Q26控制级MAINON高电平正常,测量PR123 1脚15V  2脚0V   各位看到这里应该知道故障点了,没错就是Q25三极管击穿了,造成3/5V后续控制信号拉低 。更换后上电,久违LOGO出来了。装机测试一切正常。我拍了几张实物图却上传不了。 第一次发帖编写有点乱,请见谅。半夜发帖实属不易  加点分吧   最后献上ACER 4738G图纸一份

不错

网友A:
维修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思路清晰。赞一个

谢谢鼓励。

网友B:
最近修了个 待机0.08 偏高点  还没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修了个 待机0.08 偏高点  还没搞呢

能加电吗。

网友:
不能  无待机

网友C:
进水不严重吧,有图还好

网友:
好贴,赞一下

网友:
分析的详细 再接再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不严重吧,有图还好

进水机没图纸真心难修啊

网友:
谢谢鼓励,以后会多发帖多交流

网友D:
对电路图理解和上电都比较透切,楼主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电路图理解和上电都比较透切,楼主不错

这都是平时多看帖学到的。

网友:
不容易,不容易啊

网友E:
我最爱修进水的机了,得价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最爱修进水的机了,得价高点

我更喜欢修不开机的,不用承担风险,想么怎修就怎么修

网友F:
这么牛逼,现在都能发贴了,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牛逼,现在都能发贴了,不错啊

兄弟你负分。。要多签到多发帖才行。

网友:
基础、思路清晰!

网友G:
楼主分析明明白白,很有看头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高手维修,,,简洁明了

网友:
很好,图真高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分析明明白白,很有看头

我是初学者,以初学者的角度去分析的。

网友H:
这都修好了  厉害 学习了

网友:
这个信号最麻烦 最难看懂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都修好了  厉害 学习了

只要了解上电时序没什么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只要了解上电时序没什么难的。

威武。。 只了解大的  细微的旧不会了

网友:
原来是3V5V后续不产生会引起开机掉电。学习了

网友J:
思路清晰,分析的准确到位,学习了

网友:
思路真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思路清晰,分析的准确到位,学习了

谢谢。。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在掉电瞬间用示测哪个电压没出来很快就搞定了。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我不是天天都在签嘛

网友:
分析的不错,加分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不错 学习了

网友K:
很给力! 楼主修好这机花了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K:
很给力! 楼主修好这机花了多长时间?

前后大概花了两三小时。

网友:
挺好的 电流都到0.3了 还能判断出是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