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2J~开机掉电

楼主(2014-05-15):
裸板接电源 0.023到0.013稳定下来开机0.32掉回0.014

网友:
过了?等一天了。

网友:
我只能说有电压没出,每台机子是不一样的。不能精确告诉你是什么坏了

网友:
有短路吗,电压没有全出来

网友:
应该是电压没有出来或者短路

网友:
你把主板取下来  不连接 左面那块带USB 网卡的可插可分离的板子去掉 , 单独试下   看能否正常开机  待机   能的话,重点查 左边那块 带针孔的侧板

网友(2014-11-17):
电压和信号没出来吧   你检查看看

网友:
量一下腐蚀的地方有没短路的电压

网友:
量下看有没有电压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