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Z ZQ9C触发顺间掉电

楼主(2014-05-15):
ACER 4738Z ZQ9 板号DA0ZQ9MB6C0
故障现像:
                待机电流0.006安 触发后为0.18安,然后掉到0.022安左右。之后开机灯四五秒会闪一下。
怀疑对像:
                后级电路有轻微短路。
检修过程:
                1,查待机电压3.3V 5V 32.768时钟。正常。
                2,触发后直接测RSMRST#_uR 被拉高。正常。
                3,下一步直接跳到PWROK_EC_uR信号  没电压出来。用示波器再测,隔几秒有一个次跳变,一闪而过。
                4,回测EC发给南桥的S5-ON,没电压。
                5,由于本本修的少,一时没有思路,随后向网友们求助。经网友金盾网维提醒忘记测15V了。回头一测才发现15V只有9V。
                     触发后可以跳到11V多点。也是一闪就没了。

                6,接下来就排查与15V相联的电路(感谢网友Deja Vu为我提供的图纸)。用万用表测相联的元件没有发现有短路的。最后用拆除的方式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查。当拆到PR143的时候电压13V出来了。在料板上拆了一个装上去。触发开机OK了。

网友(2014-10-26):
这个帖子怎么没有顶呢?新手,学习下。

网友:
支持下楼主,楼主要多多发贴多多总结

网友:
我来顶一下,顺便学习学习

网友:
广达板子的通病,看电流就大概就知道15V连接的管子问题。

网友:
修掉电,就是最能证明技术的例子

网友(2015-11-11):
掉电的问题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你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修好的一个进水机,也是15V的问题,广达直接戳,呵呵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此电阻即不接地,只起一个上拉作用怎会把15v拉低呢?

网友:
15v上拉出问题了吧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2020-05-24):
修掉电问题最能证明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