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报警

楼主(2014-05-15):
DELLN4050 开机五声报警 循环三次  边响边进系统  进去系统就正常了 而且 只要是装上(CMOS电池或者电池) 第二遍开机就开不了 拿下来就好了

网友:
在线等啊----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电池和COMS电池好象没有太多共同之处吧

网友B:
不明白你的意思 ...是报警并且不显示  还是一边报警 然后又可以开机显示 而且COMS电池好像跟你报警好像没有什么多大关联吧..

网友C:
不开机的时候,还报警不?如果不报警,建议看看LID 呢。不行就还是要按时序来查。你要是什么都不懂。别个也帮不了你

网友D:
拆掉 外设看看  键盘  光驱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的意思 ...是报警并且不显示  还是一边报警 然后又可以开机显示 而且COMS电池好像跟你报警好像没有 ...

只要报警 就能开机进入系统  进系统后就不报警了  COMS电池是另一个毛病了 我感觉这是一个毛病引出来的-只要主板设置能保存了 就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掉 外设看看  键盘  光驱之类的

都试过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开机的时候,还报警不?如果不报警,建议看看LID 呢。不行就还是要按时序来查。你要是什么都不 ...

就是不知道应该查什么?

网友:
主板是进水了  我都清理了 该换的也换了   难道是BIOS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电池和COMS电池好象没有太多共同之处吧

电池和CMOS电池  都能保存主板设置  只要保存了 就开不了机?

网友:
我碰到过这种问题,搞了一两天,最后放弃了,反正时亮时不亮,不装CMOS电池,一般是能亮机的。装了,不行,又没短路

网友:
那就要查COMS电路了。

网友:
BIOS  南桥 应该旧这两个了

网友:
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搞一下 BIOS  不好就算了

网友:
觉得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恢复下BIOS

网友:
刷一下BIOS  进水机器就是毛病怪

网友:
刷好了吗 》  回话

网友A:
能开机的,BIOS坏的情况极少见。。。

网友:
刷BIOS后应该能解决

网友:
OK了 就是BIOS的问题--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是直接 换了一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的,BIOS坏的情况极少见。。。
我碰见的这是 第二个了 第一个是东芝L600-57B这个本找不到合适的BIOS程序 没修好 (毛病是 不从光驱和USB设备启动--进系统后不认光驱-其他都正常)

网友:
那就刷下 BIOS 就解决了

网友:
感觉可以试一下放电或刷BIOS!

网友:
检查EC下面有没有水和残留物还有南桥下面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