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宏基液晶显示器一台,有时正常,有时白灰屏

楼主(2014-05-15):
宏基液晶显示器一台,17寸正屏,故障机来的,时好时坏,有时开机能用一、两天,
有时开机后很快显示白屏或线条闪,正常时显示正常无班无点无线,故障时显白屏。
自己拆换过滤波电容还是一样,屏就要坏了吗?

网友:
屏坏了  应该是

网友:
这个可能是屏上的供电芯片不良或滤波电容漏电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上问题 屏上的主芯片不良

网友:
屏或屏线 试下

网友:
屏坏了??期待楼主解决!

网友:
屏线清理了

网友:
有可能是屏上的主控芯片虚焊了,加焊。

网友:
先搞屏线,再搞驱动板。

网友:
应该是屏上逻辑板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应该可以修的

网友:
k看下屏的型号是不是HT185W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