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16f 待机时102脚 SLP_S3有3.3V电压求解

楼主(2014-05-15):
昨天碰到一块七彩虹的也是。 想不通,  S3#不是触发后才出电的吗?

网友:
有的就是这样的 但是触发后 SLP#3和SLP#4都有才行了

网友:
短接开关4秒看看会不会关掉.

网友:
七彩虹的也用技嘉专用IO吗?脚位搞错了吧兄弟?

网友:
不是IT8716和18的一样吗??你这个脚位好像是GB的吧!!!总感觉怪怪的

网友:
是不是你自己搞错了,带gb的才是那个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