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KC换完灯管 边发红 windowsxp锁屏发红

楼主(2014-05-15):
手里没现成的从联想一体机的碎屏里面拆了两根   现在 大部分显示正常  只有底下和右边的边发红

网友(点评):
换新灯管看看

网友:
xp  黑色锁屏  全是红色

网友:
有可能是换的灯管有问题,你应该换新的试一下

网友:
灯管的问题。换两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
灯管最好上下的一起换新的   要不亮度不一样   要不电流不一样容易引起保护   灯管又不贵

网友:
可能你换的灯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