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检测不到集成显卡

楼主(2014-05-15):
今天接到三块一样的G41两块已修好,这一块郁闷 开始故障是开机每隔三秒黑屏一次,进系统没多长时间就完全黑屏了,但是没有死机正常使用,我就换了个北桥,换完之后直接检测不到了,开机报未检测到独显 报警,  插独显进系统正常。北桥换了两个了,故障还是这样,和其他两块板子对比阻值 电压都正常,就是检测不到集显了,怎么回事啊,BIOS对调过不管用,还会是哪呢????

网友:
换显卡试试。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后来只能加显卡上去用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内存,你换下试试

网友:
北桥故障吧

网友:
楼上的北桥都换了    我看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加焊一下试一试

网友:
北桥里的VGA控制器损坏了,或者你查一下电路,如果电路没问题可以判断为VGA控制器损坏,建议不用换,直接加独立显卡使用

网友:
这种问题 内寸出问题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
整的这么麻烦,直接用个亮机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