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41不跑吗

楼主(2014-05-15):
CPU换过了 电压正常 求大神
cpu

网友:
技嘉主板,很多人都说BIOS容易出问题。你先刷一个试试吧

网友:
查一下各信号是不是正常。

网友:
你这样,我都没办法回答啊,太简洁了。

网友:
G41很难修,但你这些参数更难修了,没法帮你

网友:
查一下内存负载供电 CPU的PLL供电 南桥的第二个待机电压。其次是时钟。再查南桥有没有发出复位

网友:
时钟爱坏,什么都换一遍嘛

网友:
是CPU电压正常还是 都正常 呵呵一般 供电正常 70%主板都会跑代码

网友:
不跑码不好修啊!

网友:
全板供电、时钟、复位、CPUPG、各大总线,刷BIOS,换IO 桥、拆外设

网友:
各大电压正常,复位正常,无明显坏件短线,先刷BIOS ,再上假负载打桥的对地值。技嘉的板BIOS、IO、南桥出问题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