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品牌机mcp73-cd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15):
这块主板是同事昨天接的,而昨天我休息没有上班,接过手后发现这块主板已经被同事上bga加焊过pch,intel775主板,实际版号是mcp73t-ad ,精英代工的。用的是nv的单桥,比较少见intel用nv的桥的,好了,废话就不闲扯了,通电打电压,发现电压都正常,这块主板没有pci插槽,不能插诊断卡,不能看他跑数没有,于是测pcie16x的a11复位脚没有电压,测a13 14脚,也没有电压

拆开pch散热片,仔细看了下发现桥上电容掉件

补上后开机,听到滴,长叫,说明跑码了,插上内存和显卡发现还是不亮,拔掉显卡上电也不报警,打bios一脚刚开机有波形,过一秒左右波形就掉了,打内存也一样,估计还有什么东西没过档代码了,仔细再检查下主板,发现主板pch背面有掉件

标号为sfb5,是个保险电感

给pch单桥sata的一部分供电,补了颗电感后上电,听到滴的一声,接上显示器海尔的标志出来了,维修结束。
ps:图纸是花钱买的,要用它专门的软件才打得开,这软件还绑定了机器码。直接打开要用密码。我也不知道密码是多少,就不上传了。

网友A:
sfb5在图纸上貌似就是没有安装吧,图纸可以参考: ecs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热心和上传的图纸,弥补了论坛里找不到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sfb5在图纸上貌似就是没有安装吧,图纸可以参考:
本图上跟你同一位置的是SFB9

这块主板装了的,有看得见掉件的痕迹,只不过图纸和主板的版号对不上稍有区别罢了,就别纠结这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