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稳压

楼主(2014-05-15):
高手们,图中的IC7,TL431同时稳压12V,5V(与R34,R38,R36,R37有关)是怎样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A:
Ir38+Ir34+IR=Ir36//r37

(5-2.5)/R38+(12-2.5)/R34+IR=2.5/(R36//R37)

右边
  2.5/(R36//R37)
=2.5/(120*1.57/(120+1.57)
=2.5/1.55
=1.613(ma)

左边
  (5-2.5)/R38+(12-2.5)/R34+IR

=2.5/5.62k+9.5/39.2k+IR
=0.445+0.242+IR
=0.687ma+IR

IR=1.613-0.687

  =0.926ma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

网友(点评):
这个准确。我知道原理,楼主给出了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5-2.5)/R38+(12-2.5)/R34+IR=2.5/(R36//R37)
2.5/(R36//R37)=2.5/(120*1.57/(120+1.57)=2.5/1.55=1.613(m ...

高手在民间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2.5)/R38+(12-2.5)/R34+IR=2.5/(R36//R37)
2.5/(R36//R37)=2.5/(120*1.57/(120+1.57)=2.5/1.55=1.613(m ...

得到了IR的值又怎么样嘛?关键是怎样稳的压啊?高手们啊,小弟没上过大学啊,是自学的,还是不懂啊!能不能辅以文字,说得更清楚些!

网友(点评):
自学成才,佩服!

网友:
看花眼了这太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到了IR的值又怎么样嘛?关键是怎样稳的压啊?高手们啊,小弟没上过大学啊,是自学的,还是不懂啊!能不 ...

当某一路的电压升高,使得R端的分压升高,导致ic7中K端的电压降低,接着使光耦中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增加,光耦中的光电三极管CE间的电阻减小,使得Q6的基极电流增加。继而使得Q3的Vgs降低,Q3中的Ids减小,使初级线圈中存储的能量减少,相应次级线圈感应能量减小(电压降低),使输出电压降低;当某一路的电压降低过程相反。

方言叫做“画公仔画出肠”,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