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560P_B94

楼主(2014-05-15):
  这款笔记本是二手出售的,给客户后没多久就拿来了,说是反应慢,自己重装系统后老是蓝屏,无法正常安装系统,给我后,自己安装xp和win7也是时常提示错误,安装不成功,试了好多的系统,硬盘也换了,xp有时可以正常安装,但是进系统后所有usb接口失灵,插鼠标后可以看见灯是亮的,就是没反应。usb口应该是好的,因为装系统是在dos下都是可以用外接键盘和u盘的。进系统就不行。
  而且安装xp系统后好多的驱动装不了,特别是显卡的,死活按不了,官网的,驱动精灵啊,驱动人生什么的鲁大师都试过,一律不行。求解是南桥不良了吗?

网友:
系统还是有可能没有装好,量一下USB数据线阻值,看是否南桥,这个还好搞,显卡不抓就麻烦了做显卡一般都有叹号,这个十多片没有搞好,有些换显存好了,没有用多久,又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