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炮吹桥(单风枪哦)成功经验分享

楼主(2014-05-15):
为啥用土炮吹桥?有钱不想花的就能省一点是一点啊,我就是那个赚了钱不想乱花的(其实买工具也不算乱花钱,只是这工具还是有点小贵,还挺占地方,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使用率也是不太高。呵呵,我要用的话师傅那还有呢所以自己还没买)。但这个土炮也不是什么桥都能吹,一些对温度比较敏感的芯片不建议吹,我一般常吹的是AMD主板的南桥或低端显卡,也就是相对不值钱的芯片或板子,吹坏也不至于心痛嘛,如果在BGA焊台都不能上200度的芯片,土炮就不能吹,因为土炮一般都要上到250度左右才好吹,这里要注意一点,我用土炮是不吹动芯片的,最高温度也就上到280度,不建议再往上加。开始吧,

1.先用内存条把桥围起来,让它散热不凉,桥上面放个网卡IC(根据面积选适合的芯片),让桥芯片不至于太高温,毕竟这土炮的温度是很不均匀的。

2.准备好你的土炮,温度调到200左右,哈哈,开炮,一分钟后,加助焊剂,继续加热,五六分钟后,加温调到250左右,再继续加热2-3分钟吧,停火。

3.来吧,上电测试,唵的电流表也是。。。。土表

4.开机,电流跑起来了,USB键盘按大小写键,哈哈,会闪了,机器已启动。

5.装上显示屏测试正常后,再装好外壳再测试一切正常。

好了,完工

网友A:
下部没有加温时间不长又要返修,建议下部加个砖就行了

网友:
BGA有点贵是一方面,对不少人使用率不太高也是问题,毕竟利用价值在那,但业务好的还是必须的。

网友:
光听说土炮了.这个也太土了一些吧? 至少下面放个光波炉什么的.这样能用多久啊? 吓银

网友:
哈哈,2楼说的可以试试 ,但土炮已经经过时间的考验,前后维修几十片主板,而且成功率已经可以是99%,实测返修和BGA台的差不多,上面这个HP V3000的板上次就是BGA返修台做的,三个月这次不又回来了吗。客户不啥得花钱换芯片,60块给他再补。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买个CF160 1000多。比这个效果好多了吧。。。弄死5个板子这个钱都回来了。
当然了。我也打个广告。。出售我心爱的BGA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qq-pf-to=pcqq.group

网友:
好一把土炮啊。果然给力

网友:
V3000的好焊,以前是拿两根铁棒把主板桥起,然后拿风筒吹主板的下面,吹到能轻轻推动桥就OK,
如果是焊现在的HM系列或AMD系列的薄桥,几乎是焊一个死一个。
所以建议买个BGA

网友:
返修哦啊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部没有加温时间不长又要返修,建议下部加个砖就行了

高手.佩服.....

网友:
下部不加热能行吗

网友:
各有各的方法,没买bga前我还不是一直土炮,还把焊接的功夫练好了,不过用bga价格可以收上去,换显卡至少350,修至少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