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电源维修

楼主(2014-05-15):
接修一台主机,开机不亮机,通过代换确定电源坏了,客户要求80块内搞定,看来要修了,现在一般电源是直接换了,但好久没修电源其实手痒痒的,拆机:长城ATX-300P4,拆开电源质量应该还行没发现故障摸了下两个大电容有一个头很尖硬,用刀划开果然是爆了,换了一个330UF/200V通电发现12V只有10V多,再量换上去的电容上有230V,另一个却只有60V这不行啊断电把另一个电容也换了一样的,还是电压不一样,拆掉两个100K的均压电阻发现一个开路了,换一个通电各为145V正常了,可12V还是10V多,本来想换个12V输出二极管最后上机试发现12V为11。8V多是正常的,机子也全部正常了。最近比较忙有一堆电源想抽空修起来,虽然可能赚的不多但也算是维修对不?

几块钱的成本,最多10分钟时间的轻松检修,赚钱效率已经很高了
这个两个大电容上都并有一个100k的电阻,如果这两个电阻任意一个有问,会引起电压不正常,都会保护的。

网友:
在atx电源故障中,主滤波电容损坏的主要原因是均压电阻一只损坏,致使两只电容因为容量的差异,引起分压不均,这种现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严重,最后导致分压高的电容先损坏。引起电源故障

学习了

网友:
电容爆掉了应该是把电阻也烧坏掉了?

网友:
+5V输出电流小,引起+12V输出电压低。试机时,一定要给+5V加上一定量的负载,然后再看+12V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是两个均压电阻有一个阻值偏大或是偏小,出现这种现象倒是有可能,有一个开路了,那么电压就只在两个电容上分压了,如果两个电容容量和耐压值相同,电压也应该相同才是。

网友:
良好的技术基础加运气,不错!
经验之谈:长城的电源空载电压都不是很正常,必须带载测试。另外,大电容必须成对更换(参数一致或稍高),并且均压电阻也必须一并更换。

网友(2014-06-19):
均压电阻引起的原因很多呀,看来这个很关键,不能只换电容

网友(2014-08-04):
非常好,不错,对于我初学者来说是个不错的经验

网友:
对于能接220V电的电源最先检测的就是2个大电容的电压,要是电容不坏那肯定就是分压电阻的故障啦,这个很好检测,断开一头直接测量就行啦。

网友:
学习学习,分析透彻,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