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修联想G470不开机!

楼主(2014-05-15):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G470说点不亮,让我看一下什么问题。接到手把电池去掉插上稳压电源,待机0.01按下开关键电流变成0.00了 由于我的稳压表示三位数的只能看到是0.00。电源灯什么的都没亮 心想这是不开机啊,跟客户说这是不开机啊 不是点不亮,客户说 你帮我看看什么问题我有事先回去修好多少钱给我打电话,我说行。于是迅速把机器拆开,当把键盘拆开的时候 看到下面进了一点点水。等把主板拆出来看看进水进的不是很严重,用洗板水把进水的地方刷刷干净,再把进水的电容电阻用烙铁补补焊。再测测各个大电感对地没有短路,插上电 待机还是0.01按下开关键电流瞬间没有了,测得不按开关键的时候有3V5V,按下开关键3V5V也没了,心想这肯定是3V5V后继有短路 保护了。测得3V5V后继转换电压的MOS管旁边的一个电容短路了,拆掉换上后 插上电按下开关键 电流触发到0.02不动了,电源灯亮了,根据经验加焊南桥,冷却后再次插电触发电流到1。几,接上屏幕亮机。

高手,,经验很重要,

网友:
这经验太老道了。。。

网友:
厉害啊。果然是老师傅

网友:
g470进水 3V5V不起来的居多

网友:
来学习了。进水的板子怎么桥也有问题,短路引起的?

网友:
很有火候啊。

网友:
老师傅修机就是爽快

网友:
看来南桥问题,,有腐蚀了

网友:
电容短路可不好找啊,密密麻麻那么多电容

网友:
呵呵  进水的机器只要不进水到南北桥里面就好一点

网友:
进水的机器,首先放大镜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