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V3400换HM55桥显示过一会掉电

楼主(2014-05-15):
戴尔V3400换HM55桥显示过一会掉电  谁有桥BIOS传一个谢谢 论坛里有一个刷了不行

网友:
这和BIOS有关系吗  桥没焊好吧

网友:
HM55 换桥之后是要刷BIOS的

网友:
开始是EC烧糊了换了不触发 换好HM55桥可以触发显示过一会掉电想找个BIOS刷一下

网友:
朋友们帮帮忙在线等  谢谢了

网友:
进系统刷BIOS

网友:
这机子应该不会的,我很少看见dell的换完南桥会导致掉电的,应该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没换好?还是其他的故障?

网友:
HM55桥换的全新的   华硕的遇到换桥要刷BIOS刷好过的  还有联想V460 戴尔的找不到可以解决的BIOS

网友:
感觉BIOS可能性不是很大,还是桥的问题吧 ,新桥不一定就百分百就是好的 或者没做好 ,有时候要做几次才能好,个人意见

网友:
已经重做了还是一样的等BIOS 谢谢

网友:
高手们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这个bios 这没有的

网友:
谁有BIOS分离软件 谢谢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DELL 3400 DW40 09297-1 BIOS.zip

DELL 3400 DW40 09297-1 BIOS.zip

网友:
谢谢楼上的刷了BIOS一样 HM55桥又换了一个一样

网友:
是HM57的桥开始换错了现在换的全新的HM57桥还是烫风扇不转

网友:
在修的一个机器  南桥换了两个  57  和55  都试过    刷了 七八个BIOS  南桥温度烫手    到系统滚动条掉电  硬盘换过 cpu换过  ic 换过   基本正常能怀疑的地方都试过   实在没办法了   通病吗

网友(2015-03-05):
我的也是桥热但是时亮时不亮

网友:
见过本机掉电  换主板了   有说是小板问题的  没有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