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钱维修奶牛机,真讨厌

楼主(2014-05-15):
客户送来一台Gateway C壳型号是NV57H   键盘串键 一直报警,给客户说留下来要换键盘 同意后拆开键盘 。拆出来后按开关 不触发了,按下开关电源指示灯一闪就灭了,怀着不好的心情仔细看了下主板 ,在键盘下边一个地方感觉像是掉了个东西,量了下没有接地,感觉应该是个电阻 就随便找了个装上 按开关上电了 屏也显示了,因为这个键盘是连C壳一起的带一个铁框 有点重量 ,所以在取的时候不小心拖了一下就把电阻 搞掉了。还没远事键盘到了换上去进系统试了下正常让客户取机,客户来了用池电开机无显示 ,草尼玛刚才还是好的,稳压电源开机正常,拆机折磨了几小时没结果,让客户回去要慢慢检测。
直入主题:前面废话多了这图我在论坛没找到,所以之前就随便找个电阻装上,后来在其它地方找到了,图上是个 267K的频率设定。
好吧找了个267K电阻 装上不触发,尼玛难道图纸不对,板号跟图纸是一样的。为嘛换267K不开机。开始走弯路了,换电阻 几欧开始换 上电能亮 了,电池还是不行,在换10K能亮 ,电池也不显示。这是内存供电 测电源状态能亮的时候 ,电感电压是1.5V 而测电池的只有1.1V多 ,换了20多个电阻电池都不能显示,这频率倒底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了,讨厌!换到有一次内存供电输出11V,哎内存挂了。当时的心情你懂的。冷静思考了下可能是芯片有问题, 三天后芯片到换上芯片 又找了个267K换上 亮了 电池电源都正常了。
总结:是因为芯片有问题,使之第一次随便找的电阻亮机了,装原大小的电阻267K不触发,所以一直走弯路换电阻,使之把内存也搞挂。我把图纸也传上来分享给大家,板号:LA-6901P
发个贴 修个机不容易给点辛苦分吧!

Acer Aspire 5750 Compal LA-6901P.pdf

网友:
人在江湖漂啊,哪能不挨刀

网友:
图纸 才是真的,,,烧内存  可惜

网友:
呵呵 有的时候不小心把东西搞掉了修死人啊

网友:
修好了就好,有失有得嘛

网友:
作为小白我已经挨了一刀了

网友:
内存烧了,尸体在可能亏不到!

网友:
看得不是很懂,谢谢分享,

网友A:
怎么做到出11V电的,牛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做到出11V电的,牛人

频率设定啊,就是调解输出电压 应该是这样

网友:
应该将它扔地上踩两脚

网友:
修好就可以了,不至于损失太大,下次要小心+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率设定啊,就是调解输出电压 应该是这样

那个多少K应该是阻值啊 电阻还有那个功能吗

网友:
电阻不是从大到小,挨个换吗?

网友:
楼主请问下什么叫奶牛机啊?

网友:
楼主把图纸共享出来就好了

网友C:
楼主我真心替你心疼啊,赚个钱不容易,就怕赔进去。。上次有个机器换屏幕,客户摔烂了。拿来我把屏幕拆出来,看型号报价,再装回去就不显示了。关键是死活修都修不好,我发出去修业没修好,最后赔了,给客户换了个板子。哎。。。后来的经验就是,摔过得和进水的机器,少动,尽力别动,动也把风险提前跟客户说明白了。。。免得赔钱。本身赚不来几个钱,还白送给人家,其实问题还是机器的潜在故障。。。

网友:
11v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真心替你心疼啊,赚个钱不容易,就怕赔进去。。上次有个机器换屏幕,客户摔烂了。拿来我把屏幕拆出来 ...

呵呵没办法啊 我这赔得算少的了 我一个朋友把人家苹果修坏了 赚了4000多块钱

网友:
楼主高手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