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都有那些通病

楼主(2014-05-15):
      我刚接触不久      求各位大师分享      拜托

网友:
不显示,黑屏,闪屏,花屏等等。
我这样回答你满意吗?

网友:
所谓通病指 同一型号或系列   出现批量性故障 ,具体故障  多了去

网友:
开机时钟复位 -5 严禁灌水

网友:
你多看看论坛里的帖子就知道了。给你说不清

网友:
不通电,亮下就灭,黑屏。。。你是想知道这些吗?

网友:
建议楼主善用论坛搜索功能,用关键字:液晶 通病 搜索能找到坛友分享的不少液晶显示器通病案例。

网友:
电容,供电,程序吧,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