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5-15):
刚入手的一块AMD坏板

首先打值未短路,因网络问题打值就不上图了。

接下来就接ATX电源了,有待机灯,触发开关,发现不触发。

接下来按照老徐讲的三个待机条件和4个触发信号检修。首先测量开关针5.08V正常。VCCRTC和RTCRST正常

再测量PCIA14脚有3.3V 3VSB正常   测量晶振两脚电压1.38V/1.42V正常。NV芯片组1-1.6V正常。

测量触发信号前首先测量IO的待机供电,是IT8716GB的  。待机供电视98脚测试发现电压为0V。这个就简单了。因为IO待机供电是5VSB输入,测量紫线有5V那么只可能断线了。

打开图纸查看发现98脚相连2个电容,一只表接紫线一只表点附近电容,发现了那两个电容,跑线到IO98脚,补线。

测量5VSB和98脚已通。接上电源,触发开关。能触发。装上CPU,内存。正常跑码。维修完成>>>>

求加分~~~~~~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A:
这个板有图很好修,修了几片了。

技嘉的是都比较好修,但是EPXX的真的修的蛋疼,修了好几块重启的都不稳定,去几天就又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有图很好修,修了几片了。

技嘉的板子大部分都有图

网友:
学习学习   有点小用

helongcomputer -2 严禁灌水

网友B:
不错有前途啊,小伙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有前途啊,小伙子

多谢夸奖一起努力

网友C:
条理很清晰,再加上图纸,果然修得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条理很清晰,再加上图纸,果然修得快

主板除了信号部分,其他地方有图纸都很好修的

网友D:
有图纸都很好修,楼主维修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都很好修,楼主维修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谢谢夸奖

网友:
有图 有真相    故障具体  加分

网友:
学习,积累多了就是经验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有理论修板子就是快

网友(2015-05-10):
有思路就是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