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4-05-15):
SL410独显本子进水不触发,拆开看进水面积不大,开关脚有3.3V,本子上南桥旁边的黑色电感有5V和3.3V,但是量北桥、南桥周围的银白色电感有没有电压,而且对地短路,CPU周围的供电也没有,不知道该从何查起了,哪位能帮帮忙,谢谢

网友:
时序查电路

网友:
没上电 电感上肯定没电压,先把短路的问题解决在修上电

网友:
进水的地方看仔细了!

网友:
进水的地方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查时序啊,

网友:
进水的地方查查清楚       查短路

网友:
都怀疑你会不会修本,这个问题先排除短路断线和腐蚀的地方,在来修不触发

网友:
北桥、南桥周围的银白色电感   对地值不为零  就不能算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