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s17e

楼主(2014-05-15):
不通电,指示灯不亮,示电阻r853坏;换了即可!
惠普

网友:
鬼都知道是那个750K电阻的问题。

网友:
你说的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说的也太简单了!

网友:
我换了以后,电是通了,但只要把屏线和灯管全接上开机指示灯就闪,不会常亮.但只要不插屏线或者灯管不插指示灯都是正常的

网友:
好像负载太大,供不起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