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开机30秒左右掉电

楼主(2014-05-15):
  今天接了台联想N480,还没过保,但是客户要求快就拿来修了。开机后30秒左右就掉电,排除硬盘和内存,无线网卡。开机后再CPU供电芯片那里和其附近的一个八角芯片有点发汤,不知道那里的原因

网友:
原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加焊吗?还是换

网友:
显卡问题。你修好了没有啊·我一台Z480开机电流在1.2就掉了重新开机反复之

网友:
别扯淡了,新款的机器怎么会显卡问题掉电啊,不要误导人家啊,光头强!

网友:
楼主怎么判断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啊这么新的机器,显卡问题不多吧,可能还是其它的原因

网友(2014-06-22):
今天 刚好遇到一台这个型号的机子,也是一样的问题,开机几十秒就掉电。

拆开机子,发现是显卡的两个螺丝柱跟主板脱开了,把那两个柱子焊好,没事了。有可能是显卡过热吧

网友:
我的开机是有显示的,是进系统进到一半的时候掉电,不知道楼主的这个掉电,原来是否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