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焊台发热芯坏了会烧变压器吗?

楼主(2014-05-15):
变压器没有输出电压了,发热芯是俩红俩蓝线,两根蓝线之间45欧电阻有问题吗?
问题

网友:
不带负载单测变压器即可知道是否损坏,电压低或无电压且发热严重匝间短路。初级输入直接用表打就可以,常见保险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