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6A 筆記本 鍵盤無法使用

楼主(2014-05-15):
鍵盤不知為何無法使用,連BIOS都無法進入
換了一個新的一樣是無法使用
外插USB鍵盤卻是正常
鼠標是OK的

沒有這台的圖紙可以看
問一下前輩們 知道是什麼問題嗎?
或是可能是什麼問題呢?

网友:
一个键都用不了吗?有没有串键或者什么的,什么都用不了你就要键盘接口的工作条件和EC bios的问题了。没有图纸点位有一个

网友:
一個鍵都按不了,換一個新的鍵盤也是一樣用不了,點位圖我不會看呢??
呵呵  可以告訢我一下方向嗎?

网友:
ec和bios,其他好像也没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