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显示器维修问题:

楼主(2014-05-15):
19寸液晶显示器,通电指示灯微亮桔色,屏幕不亮无显。黑屏,连“无信号”这几个字也没有。通电指示灯就亮了,开关按键按着没反应,不能关机。

经测量按键板上有 1.5V和1.8V两个电压。电源板上供电到驱动板上有6条线分别是5.0 3.3 12三个电压 ,还一条线对地。驱动板没供电到屏,都是0V.高压供电部分的两个电容都是13.6V,
把按键板拆下直接短接过仍无法开机。
网上查可能是MCU 24C数据 晶振的问题。这种情况屏屏电路会不会有问题?
没条件刷数据,如果直接换个驱动板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A:
先看一下 电压都正常不?5V  12V 如果正常 拆下屏线 直接短接开关 看能不能开机 能开的话 再量一下屏上的板电源是不是短路,然后换一块驱动板 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看不懂!期待楼主解决!

网友:
我看没有用。

网友:
24可以不装或是装个空的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 电压都正常不?5V  12V 如果正常 拆下屏线 直接短接开关 看能不能开机 能开的话 再量一下屏上的板 ...

我短接过,还是开不了

网友:
什么呀,先把电源供电搞正常再说,明显电源输出不正常

赞

网友:
看不懂哦。怎办?

网友:
先接通用驱动板试一下,按键无反应是驱动板损坏的重要线索。

网友:
看驱动板供电正常不 3.3   5    1.8          电源供电都正常      问题就在驱动版     查不出毛病之间换万能版

网友:
电源都正常   问题就在驱动版   查不出就直接换万能版

网友:
坐等解决,是不是晶振不起振了,没有发出信号  新手小白 坐等解决

网友:
什么牌子 什么型号都没说,

网友:
数据坏了,没条件刷的话,就改个通用驱动板上去

网友:
我修过N个杂牌的液晶  都是这个问题,换驱动板OK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
你先  刷下  mcu     不行   就    换   图像  管理芯片

网友:
检查下驱动板供电

网友B:
更换驱动板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5v 12v正常吗?正常的话 换驱动板吧。修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驱动板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嗯 ,已经换过了,问题已解决,当时有点当心屏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 12v正常吗?正常的话 换驱动板吧。修太麻烦。

谢谢回答,这些电压是正常的,已经换过了,问题已解决,只是当时有点当心屏电路,自己没把握来论坛请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