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A14脚定义

楼主(2014-05-15):
都说打pci A14阻止,如果短路南桥坏,但是我想知道PCI A14脚在主板上怎么找,还有A14引脚具体怎么定义是干什么意思,还有这个 PCI A14脚 笔记本台式机都适用吗?  新手 希望知道的详细解答  谢谢

网友:
台式机a14脚是个自定义脚位,实际主板上要看厂家怎么定义了,一般都是接3.3vSB,也不排除不用的可能

网友:
笔记本没有PCI。台式机有A14是3。3vsb。不能判断南桥坏。只能判断待机不正常

网友(2014-09-04):
哦 原来如此

网友:
新手等 老手解答 顺便说下怎么判断南桥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