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显示器不能显示

楼主(2014-05-15):
求助,联想 L197wa
开机后,绿灯闪。

拆机后,发现有一个电容鼓包,更换后问题依旧。。。

无意中,带电拔下信号排线, 就是这个

再插回去。
屏幕有显示了。。

而且 ,通电后,可以听到丝丝的电流声。重新插拔排线后,显示正常,也没有电流声了。。

求高手给个检查、维修思路啊?

网友:
这不难的好吧,换个排线试试咯,不行就刷下ROM,还不行就换个驱动板,这都不是难事

网友:
排线没有问题啊。接上显示的。
驱动板是那个啊??

网友:
修过一台 换了电容好了

网友:
应该还是电源的问题,换一块电源板试试吧

网友:
插下排线不是好了吗

网友:
兄弟 驱动板 是哪个 你都不知道 ,我建议你还是别修了,,而且 带电拔插屏线 很危险!!

网友:
把电容全换掉。

网友:
带电操作危险呀!楼主不是好了吗!

网友:
没有好。拆机的时候,插拔一下,就好了。
可是关机再开,就又不行了。

网友:
看看高压有没有,驱动板有供电5V有没有

网友:
排线或驱动版的问题把

网友:
不显示 插下屏线 有可能就好了   ,兹兹的声音是不是把等管线 弄坏了

网友:
你这不是有显示修好了么,还要什么维修思路呀,接触不良吗。

网友:
先把故障描述清楚 在说怎么修吧

网友:
哥们,你插上屏线不是好了吗?如果有问题,还是别弄了,带电插拔很危险的。。请注意安全

网友:
程序的事情吧

网友:
你的这个现象有驱动板故障的嫌疑,对电源来说就是负载重。当开机时绿灯一闪,屏幕无任何反应,这时拔下屏排线,重启,再插上排线(带电)这时一切正常。观察几个小时你就会发现有点原件特别的热,这就是故障的所在。

网友:
有点基础的一般搞定电源就好了

网友:
还是把电容都换了。

网友:
通电不?还是通电不显

网友:
换个通用电源板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