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 F3连键

楼主(2014-05-15):
Z460 F3连键, 键盘换过,键盘口的对地阻值有一个偏小, BIOS 刷过 EC换了, 故障依旧, 把EC上与键盘接口相连的那一脚翘起,阻值不变, 这个应该是个通病,有谁遇到过吗
应该是个通病,我遇到两个这样的本子了,

网友:
那就翘起来飞线

网友:
解决问题为主

网友A:
这根线上有连别元器件吗。没把他去了试试?

网友:
先飞过了,不行  ,两端都断开,飞了一根,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根线上有连别元器件吗。没把他去了试试?

没有别的原件, 直接连接EC,有电容,但是板子上没有装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同样的故障希望楼主今早解决

网友:
跳起,飞线

网友:
拆了键盘,换个外接的键盘看看?

网友:
我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先直接报了200多的价,,,客户直接不修了,,,加外置USB键盘了

网友:
飞线过来看看,能行吗

网友:
楼主解决没?  分享下经验

网友B:
建议楼主 先拆下开关压条上的 多媒体功能件连接线,用万用表触发开机测试一下,我遇到一台 E46 G  换键盘不好用,EC  BIOS  都搞过了 ,最后才知道是 开关压条功能联电路哈哈 希望 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你在讲古一样。EC的脚翘起,接口的脚也翘起,我就不信你接口漏电不成

网友:
呵呵 一般都是控制键盘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这种还真有有点怪了,期待楼主解决呀

网友:
感觉这问题没这么复杂吧,就EC 电容 键盘三部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 先拆下开关压条上的 多媒体功能件连接线,用万用表触发开机测试一下,我遇到一台 E46 G  换键盘不 ...

裸版测试, 也这样

网友:
还是查图纸  看看没区别的 地方就直连    还不行就再换一个EC    BIOS还是用原机的

网友:
没遇到过 楼主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
外接键盘可以用吗